楼主(2010-11-18):
FX1S和FX1S通讯用RS485通讯不上 ;程序如下:   主站:   M8038-------------------MOV   K0     D8176
    M8038-------------------MOV   K1    D8177
    M8038--------------------MOV  K0     D8178
  M8038--------------------MOV  K3     D8179
   M8038--------------------MOV  K6   D8180
       M8000--------------------MOV  K2X0     D0
     〈  K0   D10-------------MOV   K255  K2Y0
  从站:     M8038---------------------MOV  K1   D8176
        M8000---------------------MOV   K2X0   D10
    〈  K0    D0---------------MOV  K255  K2Y0
本人QQ475998237,还望指点迷惑

网友A:
正在学习中,还记不住那么多的寄存器

网友B:
有好几个可能 :
1) 硬件有毛病:
  1-1) 确定 485 模块可以正常操作
  1-2) 确定 PLC 可以正常操作
2) RS485 接线
  2-1) 请按照手册说明接线.
  2-2) 请检查并确保没有短线.
  2-3) 记得安装终端电阻.
3) 程序问题
  3-1) 请按照手册说明编程.
  3-2) 请检查编程没有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