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师帮帮新手

楼主(2010-11-18):
我从别人那儿拿来台FX2N-48MR PLC,以前是什么样的使用情况我也不知道,现在上电显示程序错误,停止运行,我该怎么办才能把我的程序写进去并且让PLC正常运行?请高手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能否通讯上?
将模式开关打到STOP之后执行PLC清除内存命令。之后再传一遍程序。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通讯线,PLC上有RS232-BD通讯板,我的电脑只有串口,用USB转串口驱动,有虚拟口COM3,自制了九孔通讯电缆,设置了通讯口后与PLC连不上,请坛主帮忙诊断!

网友A:
通讯线作对了没有?
2---3
3---2
5---5
-------------------------

楼主:
通讯线做的没问题

楼主:
难道没人愿意帮忙吗?

网友B:
你讲的通讯连不上具体什么意思 ,冒昧问下你自己做的通讯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找根SC-09吧,比232BD可靠。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相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