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0-11-18):
S7-200模拟量输出模块当AQW0=32000 时控制6S70变频器50HZ运行,程序刚下载后输出模拟量是10V,变频运行正反转一个循环正常,再启动就变成6.6V。重新下载一遍,和上述一样;请教一下,是哪的问题多谢了

网友A:
AQW0还是32000吗?

网友B:
是不是有接地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