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切断程序

楼主(2010-11-18):
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我们厂是做压瓦机械设备的用的是台达PLC和变频器,输入信号是编码器A相X0和B相X1,切刀上限位X2,下限位X3,手动X4自动X5,主机前进X6主机后退X7,输出电磁阀下降Y1,抬起Y2,主机前进Y3,主机后退Y4。由于原来没有接触过通讯今天第一次来到工控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网友A:
哪块用到通讯了?

网友B:
输入输出不重要,重要的是工艺工程

网友C:
不明白你的提问?

网友D:
纯粹的顺序动作,挺多给变频器设置成多段速运行。
jxh668

网友E:
不用通讯也行

楼主:
就是PLC和变频器的通讯,原来没有接触过,我得向高手们学习!

网友B:
台达101例上有,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变频当成PLC,使用PLC EASY LINK功能(可以同时与PLC 变频通讯)

网友F:
基本不需要通讯就可以完成你大工作呀!

楼主:
多谢高手们帮忙,我没怎么接触过软件,原来在南山铝业轻合金公司上班,那边虽然外聘的一些高工,但是真正懂得编程技术的不多,今天很荣幸在网上遇到大家,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