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300注释的问题

楼主(2010-11-18):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西门子300的内部寄存器如何注释啊?比如MW如何注释?先谢了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网友A:
你可以在符号表编辑器里面定义符号并写注释
或者在程序中用到比如MW0 然后 在此变量上 右键 选择编辑符号 可以编辑符号并编辑注释
参考资料:
www.jcpeixun.com/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