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请问各位师傅三菱PLC如何加密

楼主(2010-11-19):
我是用三菱FX-1S PLC,编程软件是GX Developer7请问如何加密,先多谢!

网友A:
我想知道如何解密,嘿嘿

网友B:
用加密软件或者在程序中设值BUG,但是对于解密高手毫无用处

网友C:
加密方法一般是写入登录关键字,不过FX系列好象加不加都没用,很容易被破解,改变硬件也可以起到加密的效果,不知道楼主想用不?另,坛子里有如何加密和如何解密FX系列,建议楼主和一楼兄弟好好找找搜索一下先。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D:
和你们说一个很简单的加密方法,这种方法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是要搞死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接口线换掉几根,同时数据线也同样掉换,这样只有你的数据线才能用,别人的就无法用,只要不拆开PLC别人就无法发现的

网友E(2010-12-22):
这招狠
Ja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