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0-11-19):
在FP0里计数为1了文本显示为2,应该怎么写PLC程序呢?
显示数量为实际数量的2倍,麻烦实例,谢谢!

网友A:
显示数量=计数值*2,用一个乘法指令不就搞定啦!!!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同意楼上,在程序里做个乘法或在屏里做个乘法宏指令就好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先谢谢两位,能做个程序例子吗?

网友C:
MUL D0 K2 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