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变频器的请教

楼主(2010-11-19):
各位大师,小弟请教个变频器问题,有一台西门子420变频器,现在出现一个报警,在每天晚上的7点半左右会出现报过压,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段出现,关电复位后正常。有可能是什么愿意引起的,用一个柜里有几个变频器,就这台报警,参数都一样。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问题奇怪在于它每次都在同一时间报警。

网友A:
把柜里的另一台变频器换过来用试试。。

网友B:
好玄…还定时了…替代法不是很麻烦的情况下
jxh668

网友C:
可能性:
1 变频器内过压检测电路有问题
2 旧的 变频器 高压电容有可能失效,
3 弑车电阻过小

网友D:
变频器的问题了

网友E:
变频器检测有问题

网友F:
是不是这个变频器参数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G:
每天都是同一个时间出问题,没有这么玄吧?

网友H:
希望你早日找到问题的原因,同时也希望你找到之后把他上传,我们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I:
能准确到分吗?

网友J:
变频器本身的问题大。

网友K:
请相关高手来指点

网友K:
找到原因告诉大家

网友L:
你所使用的是全自動報時變頻器。。
哥們,你賺了…………

网友M:
既然都已经出现报过压,查手册看看.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N:
在报警的时测量一下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偏高的话就可能是外部供电有问题了,否则就是变频器的电压检测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O:
晚上的7点半左右固定时段吗,此时段是否存在较大的局部供电网络的负荷大幅度减小,比如某些大负载设备停机了,直接检测一下此时段的供电电压。(出于考虑线路压降损耗的因素,通常会将供电电压稍调高,当局部供电网络的负荷大幅度减小时,供电电压会有一定的升高,当然,加入供电变压器容量完全足够大时,此波动可忽略)
仅此变频器有此报警,不能确认此变频器就是故障,每台变频器的特性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例如报警电平的高低。
希望能给予楼主些许参考,理解不足之处还望指正

网友P(2010-12-19):
局部供电网络的关系不大,别的变频器就没有问题,可能是变频器的电压检测部分出问题了。
hulain

网友Q:
变频器电压检测有故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