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西门子200的方案咨询?

楼主(2010-11-19):
有一个自动化工程,准备用两台S7-200的PLC,两台触摸屏,一个上位机。他们之间互相通信,每个触摸屏对应对应自己的PLC设置参数,上位机可以设定每个PLC的参数,请教各位大虾,这个工程具体用什么方案最好?具体怎样通信?PLC的点数只要24个点就够了,但是要2个通信口,一个接屏,另一个接上位机。上位机离PLC大概有1000米左右,需要中继器吗?

网友A:
我也在期待回复

网友B:
没有什么最好的方案,关键在于你家老板愿意出多少钱而已。
如果都是选用西门子的,你尽可以假装EM277来实现全网的DP通讯。
通讯距离,RS485的实验室距离9.6K的速率下为1200米,相信每个老板都不会忍受一个数据设定后3秒才会有反应,因此,请加装中继来实现传输速度的提升以及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当然,你可以忍受不加也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可能有随机性的断线而已。
至于使用其他厂牌,方案实在太多,每家的触摸屏都可以实现这一基本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