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FX2N系列PLC的端口被封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开!

楼主(2010-11-19):
请教一下三菱FX2N系列PLC的端口被封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开!

网友A:
怎么个被封法,程序加密了,用解密软件,这个已经网络满天飞了,都成了垃圾了。
端口被用哥俩好之类的灌了?拆开换个插口或者加通讯板。

楼主:
我已连接上线就提示通讯错误,跟线路有问题一样,可换一台又没问题,问别人他们告诉我好像是端口被锁了,要解开才可以用!!

网友B:
没遇见过这种问题啊,正想见识见识的。

网友C:
如果是通讯口被胶封了就加一个422BD
这让我想起了某位网友,难道就是他封的?

网友D:
用扩展端口,422BD

楼主:
422BD在PLC上面吗

网友E:
没在,自己买一个装上。

楼主:
我的意思不是被胶封了,我要用电脑连接改下程序,可是一连接就提示通讯错误,但是连接线没问题,有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F:
你的端口是否正确

网友F:
端口是否正确

网友G:
在我的电脑------属性--------硬件---------端口-----看出你用的是那一个通信口,然后再改PLC设置的通信口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已连接上线就提示通讯错误,跟线路有问题一样,可换一台又没问题,问别人他们告诉我好像是端口被锁了,要解开才可以用!!
你太不幸了,很有可能你的PLC通信端口被人更改了,打开PLC通信端口查开线路板是否有飞线。

楼主:
要怎么查看PLC通信端口开线路板是否有飞线???有没有具体步骤或图例!!

网友I:
PLC的指示灯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楼主:
线我检查了没问题 设置也是对的通讯口COM1,传输速度9.6MbP/S 会不会是通讯端口被什么程序锁住了??

网友J:
锁端口?
试试把PLC停止了在通讯,

网友J:
弄好了回个信

网友K:
你这个情况我估计不是端口被封的问题,而是端口已经损坏。楼上的都说了加块422BD就可以。
买FX1N-422BD或FX2N-422BD都可以的。

网友J:
有谁有确实碰到过被封的情况没有?

楼主:
不是损坏了 我估计是楼上那位说的被封了 我停止过试了也不行 除了加FX2N-422BD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L:
你这个情况我估计不是端口被封的问题,而是端口已经损坏。楼上的都说了加块422BD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