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9):
今天从论坛下载了GX DEVELOPER8.86Q中文版,按要求安装环境时,Windows出现错误画面
“Windows无法访问指定设备,路径或文件。您可能没有合适的权限访问这个项目”
然后尝试安装老版本8.52的环境文件,同样报错。
后又尝试别的EXE文件安装,没有任何问题,正常运行。
请问各位前辈,这是怎么回事?
系统才重装过,杀毒软件杀过无病毒。

网友A:
把安装程序移动到D盘试一下
如果放在桌面安装,有可能路径名会很长,因为桌面的真实地址通常是"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桌面"

还有一种情况,安装环境的时候,要向WINDOWS安装写一些文件,如果你的WINDOWS安装盘满了,或者有第三方软件限制了写权限(比如360等防火墙),也有可能发生这个情况

楼主:
谢谢前辈
我已将安装文件移动到D盘
环境目录为D:\gx-852\GX Developer\EnvMEL,错误依旧
C盘剩余空间为14G,很充足
而且刚刚安装了一个网银程序,默认丢到C盘,权限应该没有被限制
360我也没用,用的是金山毒霸2011和金山卫士2.0
错误依旧,挺无奈的。

网友B:
估计还是操作系统的原因,

我用的是未曾精简过的XP SP2/SP3系统,安装各类软件,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只是有时候需要安装个补丁而已。

网友C:
请问楼主有的是何操作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
我已将安装文件移动到D盘
环境目录为D:\gx-852\GX Developer\EnvMEL,错误依旧
C盘剩余空间为14G,很充足
而且刚刚安装了一个网银程序,默认丢到C盘,权限应该没有被限制

1,不安装ENVMEL就直接安装试试看,因为别的软件里也有ENVMEL,但不知道版本支持8.86不
2,好象有一个update包,有可能UP一下会好一些,回头翻一下

网友A:
那个UPDATE找到了 里面有三个程序 可以试一下
附件: Update.part1.rar (1368 K) 下载次数:75
附件: Update.part2.rar (952 K) 下载次数:54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关心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xp sp3
跳过环境安装直接点击主文件setup,不行。
安装UPDATE中的文件,其中AXDIST是安装成功的,50comupd提示系统已有,dcom95无法安装(此文件for windows95)
现在错误依旧存在
我看还是重装系统好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D:
J将注册表里的名称改下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有的是何操作系统

我的就是普通的XP2 和XP3系统啊,我的本子装了双硬盘,每块硬盘都有单独的操作系统。

网友E:
找个不用安装的吧,我的也是没法安装,现在我用的很好。论坛上有找找看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的关注
今天我已经重装系统了
现在已经能正常安装并使用论坛的8.86Q
没有想到还是用了大招。
不过能解决问题也还好。

网友F:
8.86Q?我装8.86不带Q的啥毛病没有啊 你再试试放到D盘根目录下试试
工控组态

网友G:
你要看一下你是32位系统还是64位系统,目前网站还没有支持64为系统的软件下载!!!!!!
浙北自动

网友H(2011-01-03):
参考按装说明

网友I:
先安装环境

网友J:
这个问题复杂啊!我也遇到啦。

网友K:
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我至今还没解决,我也找高手帮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