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9):
FX1S和FX1S用RS485BD通讯不上是什么问题?是不是D8120设置不对?我用M8038在D8176设0,在D8177里设1,在D8178里设0,在D8179里设3,在D8180里设6;通讯板的灯不闪、不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FX1S做485通讯, 使用FX1N-485-BD是可以的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BD板质量有问题
因为现在95%的BD板都是国产的,其中有一些质量不好
如果排除了质量问题,编程方面可以参考: http://down.ymmfa.com/?id=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