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高速计数输入内容

楼主(2010-11-19):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欧姆龙高速计数输入内容, 我怎么显示高速计数输入的值呢?我接的是编码器,用了A B两项,我看质料上高速计数器0是 a271ch(高位)a270ch(地位)
程序里怎么看到这里面的数据呢,像台达的有个他的寄存器,可以用MOV D1 d2 的方式就能显示,欧姆龙怎么写不进去?
jxh668

网友A:
各种型号PLC的位置不同
可用 MOVL a270 D0
在 D1 D0 就可以见到

楼主:
为什么我用手慢慢旋转编码器的时候不没数据呀?我接了A B两项,0.00 0.01 灯会闪,

网友B:
PLC与电脑连接,工作在运行模式。在计数器上应该能看到数据。

网友C:
看什么型号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