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PLC电池一般能用多久?

楼主(2010-11-19):
三菱的FX2N-64MR,用不到半年,电池就没电了,程序丢失。好几个PLC都这样,用一年或半年左右电池就不行了;是不是我买了水货或是人家的压仓货?之前用的都没这样问题,一般这个电池能支持多久时间呢?跟程序大小有没有关系?平时用的时候电池会不会自动充电?

网友A:
原装正品新货 电池可用1年-2年 甚至有3年多的
可能你买了压仓货

楼主:
正准备买几张内存卡放程序,不用电池了,免得麻烦。

网友A:
的确用EEPROM保险一些

网友B:
用外部储存好像也要电池

网友C:
一般这个电池能支持多久时间呢?1-3年运气好能用4年多
跟程序大小有没有关系?这个应该没有太大关系,不知道过多的断电保持是不是会有影响
平时用的时候电池会不会自动充电?好象没有充电
楼主可否开辟另一个思路,自己做个直流电源并在电池上或直接替换掉电池(一定要保证不要停电哟),我没有试过这个方法。
下载积分:+2(sandy_love)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用好几年来

网友E:
好的 最多可以用5年 用存储卡也是要用电池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仁兄,用EEPROM存储卡如果不用到停电保持,时钟功能的话是可以不用电池的。这样可以保护程序不丢失,起码时间存储时间长一点。

网友F:
如果是半年,那也太差了
三菱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好的 最多可以用5年 用存储卡也是要用电池的

网友H:
用户程序必须做备份。有条件还是经常开启设备,防止设备结露。PLC电池按维护计划直接更换。
一般PLC电池2年后坚决更换掉。

网友I:
我的多用来四年了,还没有问题啊,你的一定是水货来的

网友J:
这个跟用户环境有关系

网友K:
哈哈,我用了十二年了没事

网友L:
一般可以用好几年的,我的用了五年多也没问题,半年的话估计是压仓货。

网友M:
2年左右

网友N:
不会是假电池吧.

网友O:
我的是2003年的,至今再用

网友P:
我们厂是04年的,到现在一直很好。

网友Q:
一般能用3-5年。如果你天天开机用的时间会还要长一点

网友R:
电池能支持多久时间呢?1-3年

网友S(2011-02-04):
要看PLC的是否常年通电使用,我门厂2000年用到现在15台PLC其中2台电池用尽,程序丢失,建议一定备份程序

网友T:
一般能用1-5年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U:
三年左右

网友V:
三年以上没问题!如果长时间停电关机可能会!

网友W:
1~3年,有的用10年都可以

网友X:
我这儿的q系列是5年左右

网友Y:
记得q系列的好像是掉电情况下可以用100多天,也就半年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