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安装

楼主(2010-11-19):
三菱PLC下好怎么安装啊,,,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什么下好?安装什么的?没搞明白。。

网友B:
看readme.txt文件,先装环境,在运行setup,中途需要输入序列号

网友C:
你好看看说明

网友D:
压缩文件中有个安装向导的,先安装环境,再安装主程序。

网友E:
安装向导的,先安装环境,再安装主程序

网友F:
下载完后,最好解压到D盘或者C盘根目录,如果目录层次太多将不利于安装。
系统支持WINDOWS 98/2000/XP,至少得有512MB内存,以及100MB空余的硬盘。
打开安装目录,先安装EnvMEL\SETUP.EXE,再返回主目录,安装主目录下的SETUP.EXE

网友G:
多熟悉下计算机操作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H:
请问楼主是要安装PLC硬件还是要安装PLC编程软件啊,没搞明白。 一头雾水。

网友I:
软件安装很简单。打开压缩文件,一般会看到有..\EnvMEL的目录。先运行此目录下的setup.exe安装完。然后回到GX DEVELOPER里面,也运行其下的setup.exe,里面一般还有个sn.txt的文件,是序列号。当安装到要你输入序列号的时候,按sn.txt里面的号输入一遍。其他就基本next到finish,再重新启哈电脑即大功告成。

网友J:
找个会程序安装的帮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