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接线

楼主(2010-11-19):
请教高手,三菱伺服和三菱P LC的连接线怎样做,伺服型号是MR-E系的

网友A:
什么线?定位脉冲和输入输出端子(CN1)接口?还是什么?说清楚点,大家才能搞清楚你要什么。
學無止境

网友B:
MR-E手册上面说的很清楚的,下个手册不就可以了。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