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程序加数和减数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我最近我写了一个例题,程序上计数计完后,要开始减数,并要显示。但小弟减数那里不会写了,希望哪位大哥帮个忙。程序在下面。
描述:程序

网友A:
利用计数器做加减,要用32位顺/倒计数器(C200以后)。

网友B:
用减法不就好了,或者用自动减法也行啊

楼主:
谢谢两位的帮助!!!我试试先

网友C:
看程序的要求怎样;有时可以用加1、减1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