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PLC与变频器的接线图

楼主(2010-11-20):
请能帮忙提供一个PLC与变频器的接线图?谢谢

网友A:
如图,一般控制回路只需要接红框内的部分。
只要把这些继电器用PLC的输出点来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同的不一样,但大致差不多,理解了就知道了

网友C(2011-02-18):
嗯. 這個還是比較有用的. 不過每種變頻器的板子接線位有所不同. 呵呵. 各位看要注意. 這個圖中的變頻器應該不是台達 VFD-B型或者VFD-F型的吧?
不为名 为利 不怕苦 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