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0):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数据块的地址,0.0 过了就是1.0呢然后2.0  2.1 2.2  3.0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网友A:
对于位地址来说,下一个地址可能就是0.1,0.2……

对于字节地址来说,下一个地址可能就是1.0,2.0……

对于字地址来说,下一个地址可能就是2.0,4.0……

对于双字地址来说,下一个地址可能就是4.0,8.0……

因此,当数据块的第一个变量定义为字节类数据类型(如Char),那么下一个地址就是1.0,然后又定义一个字节地址变量,那么下一个地址就是2.0,接下来程序员定义了一个位地址变量(如Bool类型),那么下一个地址就是2.1,又定义了一个,2.2,然后程序员定义了一个字地址,那么就是3.0开始(西门子不建议字或者双字地址采用奇数地址编码)。

您可以去看看C语言中的结构中变量的定义,与西门子是类似的。

Good Luck~
  • 下载积分:+3(kongxiao)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了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网友B:
    2楼讲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