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欧姆龙高速计数

楼主(2010-11-20):
我用普通的5线编码器做高速计数输入,用A B两项,A接0.00 B接0.01,PLC是CP1E n40dt-a,我的版本是9.0的,设置里面:选用高速计数0,线性模式,软件复位,相位差输入,但我在电脑软件的内存监控,a270没有数据 全是0,慢慢旋转编码器没有变化,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用PRV读取指令也是0,?困惑中,请高手指点一下
jxh668

网友A:
转动编码器看一下0.00 ,0.01有没有闪

网友B:
看看接线,有没有形成回路,手转动编码器,看看输入的指示灯有没有闪动等。还要看输入的信号类型。

楼主:
欧姆龙的PLC设置高速计数后,下载程序时一定要把设置选项勾选,否则是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