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20):
本人刚接触PLC想请教各位前辈 PLC中D+1是什么意思
例如:
[F36 D+1, D]
32bit数据增1。
(D+1, D)+1 => (D+1, D)
麻烦帮忙说明,不要说得太抽象呀,最好列个例子说明。

网友A:
D是16位数据 D+1是32位数据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上面说的对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D0加1就是D1,一个数据寄存器D是16位,两个(D1 D0)组成32位。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