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输出差动脉冲吗?

楼主(2010-11-20):
各位好,PLC能输出集电极脉冲, PLC能输出差动脉冲吗?谢谢
jxh668

网友A:
高档机型的才会有!要用就自己做接口板吧!
PLC一般只好用与发发脉冲,想和伺服做高精度的应用,叫门不当,户不对.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永宏的可以,价格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