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变频加减速控制

楼主(2010-11-20):
使PLC模拟变频器加减速控制,如D200内设定一个数据300,启动PLC,该存储器值由0升到300,时间可以自己设定,中途改变该数值,也按照固定的加减速时间升降.和变频器的频率设定一样

网友A:
PLC与变频通讯、或者模拟量输出

楼主:
问题是不用控制变频器呀,

网友B:
变频再NB,也不参与PLC的控制啊

网友C:
既然是固定的加减速时间,那么单位时间内的加减数值都是一样的。
所以:
当D200>D**时,单位时间内 ADDP (单位时间数值) D** ,直到D200<=D**时MOV D200 D**;
当D200<D**时,单位时间内 SUBP (单位时间数值) D** ,直到D200>=D**时MOV D200 D**。

网友D:
三菱PLC就用斜坡指令RAMP. 也不行,斜坡指令只能加不能减。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用PLC来设定转速就好了呀,变频器内部有设定加减速时间的啊,在那设好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