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请进

楼主(2010-11-20):
那位大哥指导一下,小弟不会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的编程

网友A:
台达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是那一种,然后按照通讯协议用PLC的RS指令就行了。具体参照PLC的编程手册即可。
在不行,台达的编程手册中有一段台达PLC和变频器通讯的例子,比葫芦画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