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画面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0-11-20):
我是第一次使用触摸屏。编程软件用的是wincc flexible 2008,触摸屏型号是TP 177B PN DP ,下载电缆是RS232/PPI,选择的端口是COM1,波特率为19200.可是下载时出现“请等待直到RT关闭”,然后就出现下载失败。请问各位前辈遇到这种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A:
屏设置到传送模式。用户程序组态后编译通过才能下载。

网友B:
1,RS232/PPI是否是原装?波特率开关设置对了?
2,HMI有无设置在Transfer状态?或者Remote Control是否勾选上?

楼主:
都已经设置过了,我传送的时候TX和RX灯都不亮,刚买的通讯线。2位前辈能不能把你们的电话给我一下,我想直接直接打电话和你们沟通一下。谢谢,这事情很急了,明天就要调试了。

网友B:
1,使用RS232/PPI线缆用到的COM1通讯端口是电脑自带的还是虚拟的?
2,TP 177B PN DP 支持多种下载方式,你何不尝试一下用网线下载?

楼主:
我也试过了。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买了几个触摸屏,连个技术支持都没有,郁闷。

网友A:
用以态网传送试试,可以自己做一条。这样不但下载速度可以提高,还可以减少通讯设置的问题。
到西门子下载中心下载--自动化系统--文档号A0251;A0261;A0262;A0263操作说明手册,仔细看看就明白了。
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实际操作并不难,仔细阅读手册相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