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0):
第一次写高速计数器指令,输入PLC接上硬件后发现一个问题,拿来请行家指教。

PLC是FX2N-128MR,20孔编码盘套在马达上,用接近开关进X0,马达转动同时驱动高速计数器C235,得到的数据存进D46,通过比较指令让马达停止,比较值有两个,一个是90,另一个是110,要求马达在数值90和110时都停止,马达停止时按下X1用RST和MOVP指令对C235和D46都归零。

问题是:前几次操作可以顺利停止,几次后就不行了,监视发现C235和D46会跳出一个比110大的数值。关电重新开始还是出来一个比110大的数值,但不一定都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而且居然C235和D46里的数值还不是一样的,貌似不稳定一样,不知道怎样解决,请各位高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指点一下。

楼主:
谢谢一楼大哥,附件看了,本人新手,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
看了你的程序,你对D46复位是用MOVP K0 D46吗

网友A:
哦,补充一下,字元件不能用RST复位,所以你第一次可以,第二次D46在累计啊,断电它又清零了,再上电又可以

楼主:
谢谢四楼的行家,请问具体怎么做,还是不能理解啊,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B:
用MOV K0 清字元件

网友A:
你不要用D46比较,直接用C235和K110比较

网友A:
还有比较放在靠母线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再试试

网友C:
x0应当作编码器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