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欧姆龙CPM1A与电脑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0-11-20):
我的电脑通过串行口与CPM1A连接后,打开编程软件CX-Programmer6.1,如果用自动在线功能时,则会出现无法连接至PLC的现象,串口的设置也完全正确。此时,必须要把电脑重启后打开软件,然后再打开该PLC对应的程序后,用软件的在线工作功能就能与PLC之间进行通讯,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还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在保证电缆是好的,接口、波特率对的情况下,重点看CPU类型是几?

网友B:
你的系统可能有问题了。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