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编辑问题

楼主(2010-11-20):
各位工控大师:
我用上下键按钮调整一个数据寄存器的数字,按上键数字加,
按下键数字减,达到目的要怎样编辑,需要用什么元件实现?

网友A:
用按钮配合PLC程序来做,如配置上键为M0,下键为M1,数据寄存器为D0,程序编写为:
LDP M0
INC D0
LDP M1
DEC D0
下载积分:+1(萧风)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的程序已经很完美了,只是要注意你的设置的数据的上限和下限就行了,可以在程序里添加比较指令,达到上限或者下限的设置数值后,断开加1或者减1指令的操作就行了。

网友C:
长了一见识。
感谢

网友D:
不错,就是这样的
wimpire

网友E:
就是这样编程的

网友F:
大家好:
我是初学者,遇到了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故障描述,F930触摸屏和电脑通讯故障,0259 和0260报警,亲大家指教,多谢!!

网友G:
就是用保持型按钮

网友H: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I:
谢谢大侠们指点

网友J:
有些触摸屏里面就有这样的按钮 加减值按钮 比如台达A系列的

网友K(2011-05-10):
学习了!!!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L:
楼主已经很完美

网友M:
不用编程,三菱的触摸屏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N(2011-07-19):
请问大家,我的F940用什么样的编程软件,谁有能发给我吗,谢谢了

网友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