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能帮我解一个难题,。开关控制5个灯循环用PLC控制

楼主(2010-11-20):
开关控制5个灯循环点亮,每按一次亮一灯,其余灯不亮,按第六次所有灯全亮。第七次全灭

网友A:
用MOV传送指令,每按一次传送一个值到数据寄存器,然后再用数据寄存器的值驱动相应的输出

网友B:
用互锁试试

网友C:
按一下+1,当数字等于几的时候设定那个亮,貌似可以吧

网友D:
用传送指令赋初值1,用移位指令、计数器、比较指令即可完成。
易志刚

网友E:
你看看这样行不行?三菱的出现双线圈一般没什么,可以多加一些中继M,来转换一下。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F:
这个要顶起啊,好东西啊

1162859666@qq.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这样行不行?
双线圈要避免。

网友H:
这个要顶起啊,好东西啊

网友I:
用计数指令可以吧

网友J:
5楼的不行,但思路是对的,另外加些M,避免双线圈。

网友K:
把C1 K6后边的Y0-Y5去掉,改成输出M0。在给上边的Y0-Y5都并联一个M0的常开触点就没有双线圈了,功能也实现了。

网友L:
这个绝对可以,6个灯。
两个程序,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M:
涨见识了

网友N:
做过类似的题,不过那是要求用简单指令实现的

网友O:
用计数器就ok了

网友P:
学着写的,见笑。

网友Q:
学习学习!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达目的不罢休!

网友R:
双线圈是不行的,看看小弟的这个

网友R:
看看小弟这个

网友S:
顶12楼
朝花夕拾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这样行不行?三菱的出现双线圈一般没什么,可以多加一些中继M,来转换一下。
三菱的出现双线圈是没有什么,但是造成程序的逻辑错误达不到预期效果。

网友T: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这样行不行?三菱的出现双线圈一般没什么,可以多加一些中继M,来转换一下。
双线圈错误啊,这样的结果只会在第六次全亮,第七次全灭才会有效。使用双线圈就说明你还没懂得编程的思路。输出只出现一起,关键是写好输出的条件。不过呢有时候巧妙地利用双线圈可以简化程序

网友U:
12楼指导一下,20楼梯出来,13楼在按第7下的时候不是全亮了,而是全灭了。

网友V:
用步进指令行不行

网友V:
避免双线圈 用个传送指令 mov k62 k2y0 这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