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要格式化。

楼主(2010-11-20):
PLC要格化,重新从别的机子上拷程序过来。
请问该怎么操作?
请大虾教我。救命!
1、我是不是要下载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安装在电脑上,然后再与PLC连接?
2、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哪里下载?
谢谢啦。

网友A:
要用编程软件的。不知你的是什么牌子?

楼主:
是三菱的。
谢谢。

网友B:
三菱什么系列的哦?FX0/FX0S,FX0N,FX1/FX1N,FX1S,FX2N/FX2NC,FX(FX2/FX2C)用FXGP-WIN-C软件即可

网友C:
先装个编程软件,GX8.86支持全系列,打开拷来的程序,下载至PLC(下载前先试试能不能通讯得上),仿真软件不装也行,那是没有PLC实体时才用的东东。

网友D:
可以到三菱官方网下,那里多得很

网友E:
可以PLC清除内存,再写入;也可以直接写入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有点大致了解了。
软件也已安装。
现在需要一个软件使用教程。

网友F:
http://video.baidu.com/v?ct=301989888&rn=20&pn=0&db=0&s=8&word=%C8%FD%C1%E2plc%20%BD%CC%B3%CC&fr=ala0
自己找一下

网友G:
什么型号的,如果是小型的不用清空以前的,直接下载就好了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