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丝移动固定

楼主(2010-11-20):
如图,这种螺丝在移动中,用何种方法比较稳定

网友A:
还要解决机械问题吗?楼主对速度有没有要求?滚珠丝杠运行比较稳定,再做个夹具夹住螺帽。

网友B:
在木板上面有一个夹具,夹具是两块或者三块组成,并且上面也有螺纹。合起来相当于螺母,快钻完后分开。

楼主:
{{{在木板上面有一个夹具,夹具是两块或者三块组成,并且上面也有螺纹。合起来相当于螺母,快钻完后分开。}}就是要这样的机构...看的不是很明白.有图片或草图吗.传上来或传我一份jun62163784@163.com,谢谢

楼主:
用气缸拉料来运动就可以了,速度没有多大要求.最主要的就是螺丝如何固定和螺丝刀下来爪子如何放开螺丝,谢谢

网友C:
先利用振动盘把螺丝分类一下[螺丝头朝上]
在利用楼上所说的方式

楼主:
楼上的,我还是不太明白,有图吗。我QQ104811543,

楼主:
如图是螺丝尺寸。还请高人多多指点啊.本人太菜了.

网友D:
这主要是机械的问题哦。
在这里搞电气的人员可能会理想化哦。
我以前见过用来做自动紧外六方螺栓的设备,使用振动盘筛选好螺栓后直接用气管吹气将螺栓打到紧固处,而上外六方的枪管同时抽真空固定住螺栓,等工件到位后再转动,就上紧螺栓了。
提供个思路。可能有别的方法用来固定十字螺钉方案更佳,楼主多思考下哦。

网友E:
这种结构不是已经有成熟方案了吗?做个漏斗一样的出口,螺丝头伸一点出来导向定位,破开两份或三份,用弹簧拉紧,向下钻时自动卸力弹开。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楼主怎么要用气缸送料?振动盘通过气管送螺丝不是很好吗?不是很明白.

楼主:
我的意思是螺丝用夹具固定后一起用气缸拉料。但按楼上简图螺丝是圆的,平头螺丝。是可以固定。但加压片后。前后如何固定,如图是我画的机头.请指点.

楼主:
破开用四份,不知可行不?

网友E:
你那个螺丝垫片的尺寸怎么没有?总体尺寸的长宽比要大于1.2,不然输送过程很容易反向不好做。其实也没必要把它压紧,只要把螺丝对中定好位就可以了。
p.s关于结构上的问题你最好去一些机械论坛请教好点。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其它地方人气太少,借个位,不好意思!

楼主:
这个是螺丝外型尺寸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E:
这个送料如果气管排料不行的话可以做一个长的T型槽,横向排料送到那个类似钻套的定位夹具里面去。

网友F:
这个有意思,

楼主:
((横向排料送到那个类似钻套的定位夹具里面去)) 但钻套有草图吗?我只能固定两边,前后没有位置了。路过的也请想想,这种螺丝在接触器中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