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伺服电机绝对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0-11-20):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使用伺服电机,控制方式是用FX1N-24MT通过脉冲+方向信号来控制,使用DDRVA指令控制台,每次开机都要进行原点回归,当回原点后第一次发送指令是走的位置是准确的,但当第二次发发送指令位置就不准了,电机一直往前走,不停下来,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我现在没有办法只能先改成相对位置控制,先使用一下,我用的伺服是台达的,ADSL-AB的

楼主:
有知道的说一下嘛,怎么没有回一下呢

楼主:
我是控制小车往返运行,在一定的范围内任意位置都可以往返运行的有朋友有做好的程序也可以传上来给我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是位置不准,还是不停,这两种情况是不同的
jxh668

网友B:
在找原点吧!

网友C:
你看看为什么不能停下来,是不是找不到原点呢?

网友D:
同意5楼观点

网友E:
说清楚点

网友F:
估计是原点丢了,你的伺服放大器装电池了吗?我记得绝对系统要装电池,永远的记住原点位置的

网友G(2011-03-04):
没有办法只能先改成相对位置控制

网友H:
方向信号输出对不对????

网友I:
同意9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