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GX软件不能仿真

楼主(2010-11-20):
为什么我的GX软件不能仿真,其他都装完了,就是一按仿真就弹出一个框,然后就同我退出了GX软件,再进去再按就同我弹出一个叫“无法连接共享储存器服务器”这是为什么,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装GX-6了没有

网友B:
内存不够吧

网友C:
要不你全卸载了 在重新装一下看看啊
工控组态

网友D:
应该是软件没装好,建议卸掉重新装一下,也有可能是中病毒了,最好能说出你的电脑配置,以及你装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E:
对,最好重装

网友F:
在安装前先看一下本网站的三菱软件安装说明/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要重装系统/我的以前也是这样/后来就是重装系统搞好的/我的操作系统是XP的/

网友G:
如果已经安装了仿真了,则操作系统的原因,考虑换系统吧。最直接了。

网友H:
仿真软件对电脑系统配置要求不高
我的才512内存集成显卡单核cpu照样运行顺畅
可能是软件没装好,先装gxd在装gx6 系列号样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GX-6早就装了 但是还是不行 可能真的要从装系统了。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I:
换台电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