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0):
当设置密码然后跳转到另一个画面,想知道宏指令是怎么实现跳转的,特别第一行,当密码正确时,怎么跳到LB0的,当输入3次不正确时,怎么跳到LB1,
不胜感激。

网友A:
IF ($u500>=2) LB0 密码正确,那么跳转到LB0处执行,否则继续向下执行。
$u570=$u570+1    密码输入错误计数+1
IF ($570>=3)  LB 1   密码输入错误3次,那么跳转到LB1,否则出现错误提示
&u557=0   出现错误提示画面在当前窗体的那个重叠窗口中,当前为0号重叠窗口。
$u558=1   0号重叠窗口显示重叠库中1号重叠画面
sys(ovlp_show) $u557  调用系统功能,显示重叠画面
ret  结束宏,返回画面

LB0:
$u502=30
sys(set_scrn) $502    显示第30号画面

哪个笨蛋写的程序,竟然在这里不加RET,难道想出现画面跳跃?

LB1:
$u502=1
sys(set_scrn) $502    显示第1号画面

Good Luck~
谢谢你的解答,程序是日本人搞的
  •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