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11-20):
我是新手,有问题想请教各位,有一小型五相步进电机,共有十根出线,每两根对接成五根在接驱动器。我不知道哪两根相连。请哪位高手告知,或有什么规律。谢谢

网友A:
用表量一下, 看看哪两根线是通的 里面是五根线圈
下载积分:+1(萧风)

网友B:
有说明书,看你要求什么要速度,就什么样接线,书上画的很明白

网友C:
首先用表测出五相线圈,有电阻,各相之间无阻值,然后分别接上即可,一般有一根线的颜色是一样的,接信号的负极.

网友D:
能不能讲的再详细点

网友C:
来看一下你的10根线,它应该有10种不同的颜色:
10线五相应该是
A相:兰--红
B相:白--黄
C相:棕--紫
D相:黑--灰
E相:橙--绿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是不是如此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对了,记得是这样哦.~_~
如果不是那你就只好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了.
测量方法以下:
步进电机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在使用过程中,电机的相序主要靠引出线的颜色、长度来区分。若找不到说明书或标记不清,则步进电机的接线将十分麻烦。笔者通过对步进电机工作原理的分析、得出步进电机相序及首尾端的判别方法。下面以五相步进电机为例(要准备一节9伏电池和一个万用表)。
1. 用万用表电阻挡找出步进电机的五相绕组:Al—A2、B1-B2、C1-C2、 D1-D2、El-E2, 2, 把万用表拨到直流微安挡。将万用表的表笔接到其中一相,如B相上,红表笔接B1,黑表笔接B2。
3. 将电池分别接步进电机其余四相,在接通瞬间记下万用表指针摆动幅度。如果指针反转,则要调换电池极性。在四次接通的瞬间,指针有两次摆动幅度最大,说明这两次电池所接的是万用表所接B相旁边的两相,即A相和C相。
4.将万用表接A相或C相中的一相,如接C相。用上述方法可找出C相旁边的两相:B相和D相。依此类推,可按顺序找出A、B、C,D、E五相相序。
5.电池接A相,万用表接B相,在电池接通的瞬间,万用表指针正转(如指针反转,应调换电池极性),则电池正极所接的Al端和万用表红表笔所接的B1端为首端。依此方法,可以确定其余三相的首端C1,D1、E1。
下载积分:+1(mechatronics) 优秀文章

网友E:
楼上的,值得收藏一下。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C:
我都是用这种方法给旧的步进电机接线的。

网友F:
可參考此網站看看步進電機的接線圖:
http://www.leisai.com/Show_Product.asp?id=160&Class_Name=86
系列两相步进电机&B_id=1

网友G:
有说明书,书上画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