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LC做生产故障诊断?求大侠帮忙,最好能有资料……

楼主(2010-11-20):
不知道哪有这方面的资料,我要给工厂生产流程加上故障检测的方面,要怎么用PLC做呢?多谢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第一步:根据工艺流程,确认需要的故障检测类型。
第二步:根据故障检测类型,确认故障发生时信号状态以及处理对策。
第三步:根据信号状态编制故障检测。
基本做法与报警没有啥差异。
Good Luck~

网友B:
有点复杂,比好整

网友C(2011-06-09):
分清需要诊断的是设备故障,还是产品异常,根据故障检测类型,确认故障发生时的信号状态,选择相应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