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主:STEP7项目管理器打开如果显示搜索不到授权 WINCC能否运行

楼主(2010-11-20):
STEP7项目管理器打开如果显示搜索不到授权 WINCC能否运行 ? 我这有台电脑用IMAGE还原了电脑 但发现 打开WINCC时不能激活画面 激活到%57再也不动且报错.. 还有就是STEP7 项目管理器打开时,打开程序文件时文件不显示程序( 只有一个空的OB1 )相当于新建项目.且报找不到授权并提示安装授权. 这2者和前面我提的问题有关系吗?

网友A:
1、Step7项目管理器与Wincc无任何关系。
2、不能激活的原因在于项目路径下不能存在中文字符,计算机名不能存在中文字符!属于月经贴了。
3、问题同1.
Regards

楼主:
多谢您的指点! 不过我看了下好像没中文字符呀!

楼主:
多谢您的指点!! 不过我记得路径没中文字符且计算机名也是英文字母,但计算机是小写,WINCC是大写,我想这应该没关系吧!

楼主:
WINCC产生的问题现象是这样的: 加载到57% 然后很久不动了,等的不耐烦想去取消或什么的项目就死了,如果不动他,N久后 报一些奇怪的像是硬件错误的代码~ 我们IMAGE了好多次都没用,把WINCC项目从其它地方弄过来还是同样的状况.(先前电脑出毛病情况: 硬盘坏了 送修 回来说主板也有点问题,但我们现在使用WTEP7 和WINCC都出现了毛病,按道理讲是同一电脑出来的东西再弄回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啊,而且操作系统也运行的蛮好的呀~~ 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