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度表反向电量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20):
小第公司有一台新的380/350KW热处理炉 电加热的都是阻性负载 装了一个三相分时电表怎么上面有反向电量?我用的是一个600/5的电流互感器,请问算用电量的时候是不是总有功电量X120倍就可以了?谢谢!
工控组态

网友A:
对呀,就是这样计算用电量的!

网友B:
是低压大电流的话不是就有变压器吗,反向电量就是无功功率吧

网友C:
互感器的二次线接反了。

网友D(2011-02-09):
建议检查一下,是否有那一个互感器界限不对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E:
互感器的二次线接反了,就会反转。算用电量是正确的

网友F:
互感器接线接反了,电量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