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关于高速计数器怎么用

楼主(2010-11-20):
当X0为ON时为何计数器C235 没有任何反应呢,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分析下问题出在哪里?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这段程序里的X0换成M8000,然后出发PLC实体的X0点即可。
不要用仿真软件来看C235的变化。
下载积分:+1(fuyuesong123) 谢谢你的回答,真是一语 ..

网友B:
接了编码器没有?

楼主:
编码器没有接 我是在逻辑测试里测试的
不过我还遇到了一个不解的问题
请各位高手帮我解决下~~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仿真软件不支持高速计数指令

网友C:
你用C235,在程序中就不可以出现X0,因为X0是做为计数的输入接口,也就是说编码器接在X0,并且C235的线圈要时刻接通

楼主:
各位大侠的意思是这个程序没有错误,只是不能用逻辑测试,

网友D:
1楼正解

网友E(2011-05-16):
1 楼真的是正解
关于高速计数器怎么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