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0):
大家好,最近我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请高手帮忙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是用三菱PLC控制的,配置如下,PLC(Q02H),QD75D2定位模块,两个三菱伺服放大器,OMRON触摸屏,控制有XY两根轴.
X轴丝杆损坏,更换一根新的,由于螺母副方向与原配的不同,导致必须修改XY轴各定位点的坐标,我通过QP软件上载定位模块中的参数和定位数据表后对定位数据进行X方向的坐标修整,然后下载,并且提示OVERWRITE  ROM成功后,关机重启,通过触摸屏示教手动逐步执行,轨迹如愿成功,可是当转入自动运行后,轨迹仍然是按原坐标运行,请问高手,我该如何修正?
另外我从触摸屏用CX-DESIGNER上载程序,可是用CX-DESIGNER2.0打不开,提示项目中包含三菱主机,请改为三菱模式,请问我怎么才能打开该程序?
谢谢.

网友A:
QP软件我不熟悉,真的帮不上,看别的网友能帮上不
屏的问题有点奇怪,您屏是什么型号的?最好要提供型号。
还有三菱屏的软件应该是GT-DESIGNER吧,前面是GT,不是CX。
确认是使用GT开头的软件后,如果还不行,可以用GT DESIGNER 3 试试。
GT DESIGNER 3 软件特别大,建议使用迅雷下载,以防中途丢失不能断点继续:http://down.ymmfa.com/?id=48

网友B:
他的屏是欧姆龙的,所以用CX的软件。
至于位置数据,我想要看PLC程序中如何写入QD75的,才可以推断出如何进行更改。

网友C:
定位数据可以写在QD75D2或Q02HCPU上
所以先要确认定位数据写在那一个区块
如原点位置改变,只要修改原点的OP SHIFT即可
其他的定位数据不用更改.
如有疑问!另行讨论

网友D:
X,Y轴有没有做同步插补,如果没有在定位数据块里修改一下目标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E:
看Q02程序里是如何执行QD75定位组的,

楼主:
X,Y轴有是做同步插补的,我也试过对QD75D2参数中OP address数据做过修改,也就是四楼说的OP SHIFT吧,手动逐步执行也是成功的,可是自动运行时还是一样。问题的关键是,由于本设备是涂胶机,当生产结束时,要求将胶枪回油杯操作,(防止停机时间长,导致胶枪中胶干结而不能用),而这个油杯位置是位于OPR位置的负侧,正常涂胶轨迹是在OPR正侧,现在是如果回油杯就会超零限位而报警,而涂胶工件的位置又不能移动,因此我想将近点狗位置前移后,再同时相应减小涂胶轨迹的X坐标,尝试过几次,手动是成功的,可自动是不成功的,我在QD75D2定位数据中没有找到油杯的坐标的数据。在PLC程序中执行的是如果U0/G808等于K584,置M584回油杯,由于本人对三菱很不通,所以一直没有找到油杯位置数据究竟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或是存在什么地方,请教高手帮忙,哪位仁兄愿意帮忙的话,我可以提供PLC程序。谢谢。

网友F:
手动试了数据已经改到了,但是自动运行不行,估计自动运行数据数据写在Q02HCPU上,楼主要想办法把HMI的程序上传查下是哪个寄存器再改下Q02H的程序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谢谢仁兄。我已经将触摸屏的程序用CXDESIGNER2.0上传了,可是打不开,因为触摸屏是OMRON的,打开时提示项目中包含三菱主机,请更改为三菱模式.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听说用高版本的CXDESIGNER可以打开,我没有试过,网上搜寻过好象高版本的也只有3.01的.正在想办法下载,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1.是否有设软体极限[在GX CONFIGURATOR-QP-->EDIT-->PARAMETER DATA-->S/W STROKE LMT]
2.ERROR是否508
3.U0/G808 是MCODE STATUS SHIFT
4.既然知道M-CODE了查一下,就知道那一个POSITION DATA.
5.查修可以从QD75D2 DATA 对应至QCPU 的BUFFER U0/G????

楼主:
惭愧的很,我从三菱PLC程序中能找到条件句如果U0/G808等于K584,置M584回油杯,也能理解U0/G808是定位模块中轴1的BUFFER,可是还是与定位点数据对应不上,请9楼仁兄进一步指点,谢谢。

网友C:
利用GX Configurator-QP把QD75D资料读出核对
  •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楼主:
好吧,我试试

楼主(2011-03-16):
谢谢各位的关心,关于要修改的数据我找到了,原来QP软件中显示的数据太少了,我想办法将全部数据显示后,可以找到想改动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