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0):
大家好:
我是一个初学者。触摸屏和电脑通讯不上,错误代码:0259 请教大家指点。多谢!!

网友A:
有多种可能,举例如下:

A:你电脑没有九针串口,使用的USB电缆转232时:
1,驱动没有安装好,当然这和驱动程序也有关系,有时是驱动与电脑操作系统不兼容,特别在VIST和WIN7最常见
2,没有选择合适的COM口,USB转232通常模拟为COM3 4 5等,要在触摸屏软件里选择对应的COM口

B:你电脑有九针串口,使用232电缆时
1,电缆没有制作好,建议使用触摸屏供应商提供的电缆

公用:不管是USB还是232都有可能遇到的问题
1,屏的232口坏了
2,屏的232口被设置成与PLC通讯了,需要改成与电脑通讯才行
3,屏的OS坏了

综上所述,屏与电脑连接不上,通常有以下问题
1,电脑问题,分为软件与硬件,换电脑测试可排除是否此问题
2,电缆问题,分为USB转232或232的电缆问题,通过换电缆也可以排除是否此问题
3,屏的问题,分为硬件问题/设置问题/OS问题

楼主:
屏是新的,要不要设置哪些参数,USB驱动安装也是OK的,操作系统XP,
线是是这样制作的,有没有错误啊!
           2-----------3
                      3-----------2
                       4-----------6
                        4-----------8
                       5------------5
                       6------------4
                       8------------4
                       8---

网友B:
(b) AC30R2-9P 连接图

个人电脑侧  GOT侧
信号名称 针脚号
电缆连接及信号方向
针脚号 信号名称
RXD 2 2 RXD
TXD 3 3 TXD
RTS 7 7 RTS
CTS 8 8 CTS
DSR 6 6 DSR
SG 5 5 SG
DTR 4    4 DTR

(c) FX-232CAB-1 连接图

个人电脑侧  GOT侧
信号名称 针脚号
电缆连接及信号方向
针脚号 信号名称
RXD 2 2 RXD
TXD 3 3 TXD
RTS 7 7 RTS
CTS 8 8 CTS
DSR 6 6 DSR
SG 5 5 SG
DTR 4    4 DTR
试试这个看,在电脑端设置就可以了,屏一端会自动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