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0):
     各位高手:
   小弟近期用PLC和6个测试仪表做了个通讯,现在是想把6个仪表每次测出来的数据保存在电脑里,大概4秒就有一个数据要保存,前天我叫亚控公司的来用组态王做好后感觉很方便,但是唯一的是组态王不支持我那个PLC(AB)的驱动,我的PLC和电脑是以太网通讯的,亚控的人说要回去想办法,但是小弟现在突然感觉到我这个界面太简单了,就是把仪表的全部历史数据显示出来给客看看而已,没必要花钱去买组态王的软件,听说VB6.0 这个软件很好学,小弟对这个软件一点都不了解,请问学VB大概要注意些什么?一个月之内我可以赶的出来吗?我的画面很简单,就是实时的把仪表的数据显示在电脑里,能够保存历史数据,我现在打算不用以太网通讯,直接用232和电脑通讯来用VB做软件了,请问可以用VB做画面控制PLC的一些小操作吗?要不要什么驱动什么来的?请各位帮下忙给小弟一个指引,免的小弟在未来的一个月之内走太多的弯路,谢谢各位!帮我者全都加分。

网友A:
用VB的串口控件Mscomm 就能实现,自己找点资料看看吧,VB是可视化编程放几个按钮和对话框就行,VB和PLC的通讯要把PLC的数据压缩成BCD码,而且如果是西门子的PLC高位和低位是相反的,我也在学习中。
  •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B:
    VB就不用花钱么?难道不怕微软发律师函?
  •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A:
      现在SP2的系统盘都不好买啊

楼主:
    如果我一个月搞不定的话我会紧急用回组态王的,呵呵,请各位支持…… 我只是想挑战一下VB。

网友C:
    如果没有了解过VB的话根本不可能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你想完成的,即便是你不休息也不行,技术没有速成之法,更何况你只是听说VB好学。实际上网上有很多破解版的组态王,WINCC也有。

网友D:
    楼上说的中肯
    jxh668

网友E:
    自己编吧

网友F:
    简单做两个都不难,涉及到版权问题的话就不好说了。个人建议用LabVIEW,界面不错,简单易学。对于你这个项目用的曲线显示,报表,数据保存什么的都很方便。模拟信号还能做分析处理,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