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触摸屏显示机器生产每小时速度

楼主(2010-11-20):
各位朋友好!帮忙设计一个在生产啤酒机器上感应器感应生产每小时多少瓶的速度在三菱 F940触摸屏上面显示。PLC是FXIS的

网友A:
如果不是频率很很高,通过光电开关计数,用PLC的高速计数器C XXX采集,MOV C XXX到D XXX区里面,屏幕读取D XXX显示。要注意累计和清零就可以了。

楼主:
能具体举例吗?谢谢

网友B:
1楼说的就已经是例子了,你自己动动手写个程序。

网友C(2011-05-29):
1楼说的光电计数,在用M8013 每分钟清零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