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0):
我有一设备,电机带动一大辊转动,直径为600mm,速度最快为每分钟10转左右(由变频器手动控制,可调),后面有一小辊由伺服电机带动(直径约为100mm),要求小辊和大辊线速度大致一致,精度不能太差,我想,应该在大辊上装一编码器,采用位置控制来控制伺服电机,用速度检测指令求出脉冲密度。变频器直接控制,不用通讯方式控制,只要手动调整变频器速度,通过编码器自动检测速度而自动改变伺服电机速度,从而改变小辊速度,来达到小辊与大辊的线速度一致,但没做过此种编程,不知怎么做,请高手相助,不胜感谢,最好带一个小程序,再次谢了。怎样选用编码器、伺服电机是否也要设定电子齿轮等。

楼主:
师付们指点指点呀,谢谢呀

网友A:
想象不出你的设备的模样。你有要求的速度一致,是要求转速一致还是线速度一致?两个辊距离多远。

网友B:
用伺服做这样的东西,非常好做哦。

楼主:
谢谢,是线速度一致,距离应该没多大的关系吧,大致2米左右吧.

楼主:
哎,怎没师付们指点呀,急呀.我还没研究出来哟

楼主:
还没搞懂,哎,谁能帮我呀

网友C:
做成皮带传动最省。

网友D: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不用编码器,读出变频器的频率输出再控制伺服不就行了,用通讯方式做硬件简单。或者用变频器的模拟电压输出的电压控制伺服,伺服用速度控制模式。

楼主:
plc选的FX1N,伺用选的J2S,因小辊上装有工艺匹配的工件,所以大辊和小辊线速度要一致,编码器现还在选型中。 变频器直接控制,不用通讯方式控制,只要手动调整变频器速度,通过编码器自动检测速度而自动改变伺服电机速度,从而改变小辊速度,谁能帮我出出主意,感谢感谢。我真的搞不定了。

网友E:
觉得方案是可以的,plc最好用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