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控制系统怎样做?

楼主(2010-11-21):
电机1一直转,带动工件运转,当工件运行到导轨底下时电机1停止,电机2启动,带到滑块A沿导轨运行到另一端立即再回到原点,然后电机1再启动,直到下一工件到导轨底下,如此循环。
电机1和电机2该用什么电机?是否要用传感器感应工件以控制电机1?
哪位前辈指教一下,要用到哪些东西?怎么控制?程序怎么写?呵呵。问多了点,小弟正处于初学阶段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很简单啊,就用三个感应或三个行程开关就可以拉,程序也简单,

网友B:
没有特殊的要求(精度、节拍等)的话普通电机即可实现。
用到的东西,你可以先列出IO分配表,看看需要哪些元件。
控制上,你在问问题时已经列出了工艺流程。
程序上,就按照你的工艺流程写。
自己先做着,有问题再说~

网友C:
我想问的是:1,你的滑块A要对产品做什么动作?切割?贴标签?要求定位准确吗?产品在皮带线是是不是等距来的?这些问题你没说清楚的话没人回答了你,如上楼版主所说。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兄弟一起努力!

网友E:
努力一下,你会成功的

网友F:
我做过类似的 只不过电机2换成了气缸。使用继电器加延时器就能实现。

网友G:
看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