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1):
我想编个测低转速的程序希望大家指点。具体工作原理用一铁块装在提升机主轴上,旁边装一个接近开关,机器转一圈铁条使接近开关接通一次发一个脉冲。然后算出的转速装到PLC寄存器里通过触摸屏显示。我找不到编这个程式的头绪忘各位高手指教。最好用三菱。转速一分钟约130。谢谢了!!!顺便问本论坛里怎样截图

网友A:
这个好弄,用开关信号的上升沿,计数器和传送指令就行了。截图去论坛帮助去看。

楼主:
二楼的老师:能否编程发到我的邮箱,ysz0377@126.com
千恩万谢!!!

网友A:
真的挺简单.把下边的程序在软件里转换成梯形图。
LDP X0
OUT C0 K100
LD  M8000
MOV C0 D0
LDP C0
RST C0
END

楼主:
5楼的老师:谢谢你的热心。不知道你是否用过这个程序。你的程序我模拟了一下。是X0累计100个脉冲,然后复位,然后重新计脉冲。那么是不能实现我所描述的转速显示功能的。我有一本FX编程手册。上面有一个脉冲密度指令。
这里的K100MS,我感觉只能极快的脉冲,慢的感觉不行。不知道设置成10000啥样。

网友A:
那就得用高速计数器加编码器。

网友B:
LD M8000
LDP X0
OUT CO K2
LDI M8001
OUT T10 K5000
LDI C2
ANDP X0
MPS
MPP LD= C2 K1   不过应该可以
  MOV T10 D10
MRD LD= C2 K2
MOV T10 D11
有些地方可能不对

楼主(2011-01-18):
各位老师;这个问题终于搞明白了,测低速时,只需要把D0的内容传到D10中,然后触摸屏监视D10的地址,就可以显示转速了。其他的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