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切断机经常停,再开就正常。

楼主(2010-11-21):
我厂是生产短纤的。现在后纺切断机,油泵,风机经常停。可停下来再开就是正常的。开段时间又停。请各位师傅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是什么东西控制的?PLC,还是别的东西?说清除点。

楼主:
继电器,控制变频。

楼主:
启动也是有先后的。(先风机,后油泵,再切断机)可停的时候是全停了。我想是不是风机那块啊

网友B:
属于顺序控制,应该是先启动的回路有问题。
工控组态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变频或者热继电器过载了,一般都是联动的!

楼主:
继电器就是把变频启动,不可能过载啊,变频停了,再开也是好开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启动也是有先后的。(先风机,后油泵,再切断机)可停的时候是全停了。我想是不是风机那块啊
人为停机时也是全部停止吗?如是就检查一下总停按钮或控制电源接线是否松动。
工控组态

网友C:
变频器可以设自动复位的,7楼说的情况也有可能!

楼主:
都看了。没什么问题。他停也没规律,有时一天停1次,有时一天停10次。

楼主:
没有自动复位,那是我调的变频。我知道

网友E:
检查一下控制回路,线头有接触不良。松动。重点风机的控制回路。自保回路

网友C:
          你拍拍电箱看看会不会停机,把启动停止的中间继电器换成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就是把变频启动,不可能过载啊,变频停了,再开也是好开的啊。

变频器也不是没有过载的可能,如果变频器接了报警输出,变频器报警时输出回路会动作把关联的设备关停,为了人身安全或保护机器。发生故障时你看看变频器是否报警了。你说的油泵是液压泵吗?看看是否过载了引起联锁回路动作了。

楼主:
变频没报警啊。油泵是液压的,可我把压力调下了也没用啊

网友F:
首先搞清切断机,油泵,风机在电路中的控制关系,找出可能造成这些器件停机所有原因,一一排除。可以采取替换,短接等方法替换怀疑部件,找出后再对具体部件详细研判

网友G:
引用 楼主:
都看了。没什么问题。他停也没规律,有时一天停1次,有时一天停10次。

应该是软故障,这个还是需要楼主仔细了解设备原理,分析相关回路去解决,现场跟进是必不可少的。 有些软故障的解决,与对设备的了解程度和经验多少有很大关系。

网友A:
换继电器。

网友H:
估计控制线路哪里接触不良

楼主:
今天我把继电器换了,电箱我也拍了,还是没用。

网友I:
可能是线路问题吧,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看线路有没有接触不良,接点有没有松动

网友J:
下决心,废掉电路,重做,不然更耽误事

楼主:
呵呵。可没时间停啊。现在厂的效益好

网友K:
前面张力传感器好不好

楼主:
那好像没有。我没在意。

网友L:
看一下有没有机械振动 导致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 这种环境灰尘比较多 或者有多余的点多并联几个会好点 还有触点的氧化层 也得注意 每次重新开机 又会接触好 我在印染厂 灰尘多 也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M:
没准那个螺丝松了 或者那个器件老化了 很多时候和变频器无关

楼主:
这我都换了啊。还是没用。

网友N:
这样的问题只要是电工的都应该碰到过,要是全停机的话 看图纸主电路部分,哪个元件可以控制所有的电路,一般情况下,有热保护的常闭点、电源选择开关触点,都是问题的多发点
这样的问题要是从正面逻辑查找一般不好查的,要用排除法 才可以了
jxh668

网友O:
劣质开关的常闭触会导致这样的现象,特别是急停开关

网友P:
那你就要找设计者问问他设计的是有有没有这样的保护措施,没有的话你在分析其他的

楼主:
没有电图啊。都是改过的。

楼主:
设备都有段时间了。
工控组态

网友C:
没有图就自己照电箱画出来,这样才好查!

网友Q:
常闭触会导致这样的现象,特别是急停开关、电柜的电线、时间继电器及底座、继电器底座都容易出问题、

楼主:
现在就是线还没换,别的都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线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要是线有问题,那也不是这现象啊。他是没规律的啊。

楼主:
现在就是没有图纸,设备有些年了,线上也没编号。有的线还短接,改动过啊
。

网友R:
会不会是继电器触点受震动瞬间断电造成回路断电

网友S:
电源或控制回路有问题

网友T:
检查一下是不是继电器接触不良

网友U:
检查一下电源总开关的触头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现象。用万用表测试一下,一根表针接零线来测试,可以选择正常工作时测量。一般旧设备时间长的话总开关都触点老化。

网友V:
楼主看看是否电压波动太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