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300问题

楼主(2010-11-21):
请高手指点STEP7-300如何删除卡里的程序,

网友A:
在线之后打开块,删除里面的全部程序。

网友B:
还可以用PLC格式化卡。

楼主:
可是有好多块删不掉啊

网友A:
如果显示的是SFC,你就别费力气了。

楼主:
为什么显示的是SFC就没有办法删除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显示的是SFC就没有办法删除
SFC固化在PLC的ROM中,开机后,复制到MMC卡上,要彻底清空卡,使用西门子的PG进行格式化。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