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文本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11-21):
文本显示器只有232接口,与变频器连接需要485相连,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物理接口只能够转换吧,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B:
文本显示器 与 变频器连接?
第一次听说 文本显示与变频 什么牌子的 是一个品牌么

网友C:
有这样连的吗,这样的驱动程序不好做吧

网友D:
用转换接口,你的是什么牌子的文本和变频器?

网友E:
用转接啊 什么牌子的 没听说过/

网友F:
一般和PLC通信吧,有这样的文本和变频器吗?

网友G:
什么文本,现在的文本应该都有485吧?

网友H:
市场上的RS232转RS485接头可以不

网友I:
文本显示器与PLC联机?
我第一次听,你的是什么文本?钱断时间我刚买了个,好像只有和PLC接的,都没有见到可以和变频器接的。
理论上R22-RS485的是可以的。但我还是想知道怎么控制变频器~

网友J:
文本好像与plc连接,与没有见到可以和变频器通讯。

网友K:
文本显示器只能和PLC通讯,修改里面的寄存器数据是它的
主要用途,另外做一些辅助继电器显示故障等等。
没有程序支持和变频器通讯连接,莫非楼主有买到
这类的文本显示器,介绍一下什么牌子,看来我是又
落后一步了。
我现在正想用文本或触摸屏修改变频器控制马达的
运转频率,用电位器调速的设备已经不高档了,对
设备追求高的老板要求把调速放在屏幕里面改变数字
调频率了,若有刚好适用这个功能!
那我就省掉了1个PLC的DA特殊模块,价格要6、7百呢!

网友L:
仁兄你的文本屏是文本和plc的一体机吧。。从市场上直接买个232转485的转接口就ok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