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化机能达到240度吗?

楼主(2010-11-21):
毛毯蒸化机有温度达到240度吗?有那位朋友用过,介绍介绍情况

网友A:
这个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加热了

网友A:
我们厂的能要看你做的什么布了。。厚的温度高点一般的我们定在185度之间

楼主:
用的是导热油,温度上不去,只能到180度左右。

网友B:
引用楼主雨笑于2010-11-21 19:35发表的 蒸化机能达到240度吗? :
毛毯蒸化机有温度达到240度吗?有那位朋友用过,介绍介绍情况
可以咨询厂家。一般有两种导热介质,蒸汽和导热油,我们使用的没超过这么高的,与蒸化布种有关吧。

jxh668

网友C:
实验室高温蒸汽机(HT-U型)主要用于实验室规模的高温蒸化机(连续蒸化)的条件。
在高压和最高温度250℃的高温蒸汽,可用于聚酯纤维的染色。在常压和102℃温度的饱和蒸汽,可用于纤维素纤维(如 棉、人造纤维、粘胶)、尼龙及丝绸的染色。130℃/140℃下的高温高压蒸汽可用于快速蒸化。烘干、烘焙和热溶所有的干燥气体最高的温度为250℃,用于颜料和其他特殊后整理的烘干烘焙、聚酯染料的染色。设备由不锈钢制造。有蒸汽发生器和过热蒸汽发生器。并有循环鼓风机提供蒸汽或热空气。